楼主(2008-11-21):
热电偶数据出现不定期输出缓慢饱和现象分析(答复网友提问)
xinjihua,您好:
以下是
中华工控网
会员
langren2007
为您发送的信息:
前辈您好:
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我们很久了。我也曾经发过贴,但回应的人不多。板卡采集热电偶传回来的微弱信号,由于采集点位于低温真空舱内,(铜康铜)贴壁式热电偶补偿线需要穿过一个真空转接头,然后进行冷端补偿,又经过50m双绞电缆传输到采集板卡,进行放大采集。传输过程中,屏蔽双绞电缆单端接地,接地点位于热电偶端。问题是,采集到的热电偶数据出现不定期输出缓慢饱和现象(就是采集温度显示在最大值不动了),出现情况时,将进入板卡的电缆断开,用万用表测一下热电偶的两个插脚,然后插回去,又可以正常采集了。热电偶饱和速度比较慢。一开始分析,怀疑真空舱内出现真空放电,然后给电缆的寄生电容充电,随着放电次数增多,电荷累计到一定程度使得热电偶输出电位增大。问题是热电偶端阻抗较小,如果出现电容充电,完全可以提供放电通路,而不会出现饱和现象。而且,电缆两端怎么会出现这个电容? 另一个怀疑就是热电偶信号在传输到板卡前,传输电缆经过多次转接(真空法兰转接、冷端补偿转接、补偿线到屏蔽电缆转接),屏蔽不完整,但也不会出现这种饱和问题。现在想加一个隔离模块进行处理,不知道效果会如何。现场传回的是一个差分信号,隔离效果值得怀疑。
   还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啊!
谢谢先!
回答:传输电缆经过多次转接(真空法兰转接、冷端补偿转接、补偿线到屏蔽电缆转接),容易产生接触不良现象,由于热电偶输出的毫伏信号很小,接触不良会引起采集卡的输入端开路,从而显示最大量程。你拆下电缆后,用万用表测量时,等于给热电偶回路增加了一组电源,此时有大于1毫安以上的电流流过热电偶回路,接触不良部分的接触电阻由于电流的原因,会迅速减小,所以,此时再接入电缆到采集卡,测温回路就会恢复正常!如果你只是拆开电缆后,不进行测量再接入采集卡,肯定不会恢复正常。而必须测量电阻后才会恢复正常!这就是我分析的依据。具体解决的办法是,所有电缆接头处进行焊接连接;不能焊接的部位,如真空法兰处的接线最好镀锡处理,防止铜导线的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现象。而真空器皿内的连接则必须焊接连接!否则该故障仍会继续发生!

网友A:
太感谢了。我回去试试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麻烦前辈推荐一款准确度比较高的热电偶信号隔离变送器,我第一次做,看到网上的类似产品比较多,不知道性能到底怎么样。目前只考虑性能,价格不是考虑范围。
还望前辈不吝赐教,推荐一款或者一个品牌!

楼主(2009-01-16):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麻烦前辈推荐一款准确度比较高的热电偶信号隔离变送器,我第一次做,看到网上的类似产品比较多,不知道性能到底怎么样。目前只考虑性能,价格不是考虑范围。
还望前辈不吝赐教,推荐一款或者一个品牌!
德国E+H的TMT181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