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楼主(2008-11-21):
用X0输入信号速度,恒定时间计算机器运行速度,怎样计算?

网友A:
一般是接编码器,信号接到X0,用高速计数功能
计算一点时间内有多少个信号,旋转一圈是多少个信号是已知的
根据以上就可以算出转速、速度等

网友B: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用SPD指令:http://www.gk528.com/gplc/2008/10/20081027235833.asp

网友C:
测速还是用SPD指令比较好,算法简单。

网友A:
SPD使用方便,但要注意它是16位的指令,不能用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