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8-11-21):
请问各为大哥:加工中心(CNC)、火花机、线切割机床、注塑机可以放在一个车间吗?注塑机是加装有变频节能的。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你提到的那些机器在抗干扰方面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B:
我认为是不可以,因为注塑的温度太高了,影响CNC及其它电脑控制的机器,主要温度问题了。

网友A:
楼主最好说一下具体相隔有多远

网友C:
前面三台一般都是放在一起的,注塑机没用过
但不会有电方面的干扰吧

网友D:
是可以放在一个车间

网友E:
完全可以放在一个车间内使用,注意通风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