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1):
今天终于把自动攻牙机的试验做出来了,用42步进电机做的攻牙主轴,加工M1.2X0.25X7的盲孔螺纹。试验转速:步进不细分,PLC频率1000.进给方式为手动推进给约三圈,然后由螺纹自动拉入。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攻牙主轴,步进电机是肯定不合我设计理念,我要求用伺服驱动,扭力控制方式。现在我试验用的步进电机的静扭力为0.5Nm,请问一下,用伺服该用多大功率,选什么型号?有这方面的供应商看贴后也可以联系本人。

网友A:
静扭力为0.5Nm,用伺服的话转速要求是多少?

楼主:
攻牙时进给转速不大于100.后退时不大于300。正反转以点动形式设定,以利随时正反转换向。控制器要求最少有二路警号输出,扭力控制试并且调整方便。

网友A:
三菱不带减速的3000R/MIN的,200W的输出力矩064N.m;

楼主:
楼上说的是动扭力。我说那个静扭力。动扭力和静扭不一样

网友B:
那动扭力和静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怎样算出需要的动扭力

力的好多关系不知怎么算
离机电一体还有很大差距

楼主:
伺服和步进电机在通电而不转动的情况由电磁锁住电机,这时的扭力就是静扭力。动扭力是在旋转时的扭力,它带有一定的惯性,所以力要小得多。这里是一款步进电机的参数:
相数:4  电压:2.9    电流:1.7  电阻:1.7  电感:3.7   静力矩:12  定位力矩:0.9

网友A:
那是3000转的,你可以配个1:10减速箱;
力距相应就会变成6.4N.m;应当够用;

楼主:
本机设计理念为全自动加工方式。自动送料到模具内,钻孔动力头自动钻孔排屑。孔钻完后,转动一个工位攻螺纹。钻孔底孔0.95mm.攻螺纹m1.2X0.25X7
机器电路设计要求:换钻头自动打原位,钻头不利报警.丝锥自动进给,攻牙三圈后丢掉推力,自动旋入,丝锥要卡屑时自动反转后退,然后再进给,当丝锥连续报警二次,视为丝锥不利更换丝锥。所以电路设计相当重要。伺服要求扭力小,最大0.5Nm.伺服不可以用减速机。因为用减速机就增加扭力了,这是无法检测的。

网友C:
其实,这样说好像不是很准确,步进电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这些都是行业内约定俗成的说法;通电的电流不一样力矩肯定不一样,我们厂家通常是说最大力矩,也就是在额定电流时能达到的最大力矩,至于上面提到的电压和定位力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反而容易误导用户。

楼主:
我现在对这个计算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选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只能是按经验设计了。一般机器都会按最大来选型,但是这次的攻牙机有点不一样,一定要有个功率才可以。

网友D:
你不是號稱10年經驗嘛!不要著急...
沒有可能,也沒有不可能
                    tankchen

楼主:
呵,一百经验也有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E(2012-08-26):
过了几年了,吴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下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