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wincc控件里的在线报表我加一个变量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但是我加了9个变量以后就显示不正确后面的8个变量都不能显示或者显示了数字上也有一个横线。这是怎么回事 急急急!!!!!!!!!!!!忘大侠指导!!!!

网友A:
是否通讯正常?你可以使用内部变量试一下在线表格。

楼主:
通讯是正常的 我用内部变量试过了 没问题 但是家的变量多的话就是显示不正常 ?

网友A:
通讯时间是多长啊?内部变量多的时候显示正常吗?
如果是采集周期一致,建议时间那栏使用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