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各位大大  帮忙发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 实例   有原理、说明和程序
越详细越好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控制步进和控制伺服的思路是一样的
可以参考伺服的程序
FX编程手册在定位指令那节有个完整的控制伺服的例子

看了有具体问题再说

网友B:
多看看我的帖子,相关的伺服控制的内容有不少
应该先看看手册,这样别人一指点你,就会懂了,不然网上说不明白的

网友C:
要自己先试试,不要问题一出,就来请教什么的!
先搞一下,别人一指点,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网友D:
谢谢!weiqueyu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