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请问75KW冷冻和冷却水泵是否需要加变频启动(3用1备),是,多长时间能节约出成本

网友A:
中央空调水泵用变频很好,有两种方案
1、每台泵配一台变频器,节能效果明显【50hz运行节能效果明显,降频运行更明显】,工频运行每天每台节电费100元没问题,
2、一台变频器,轮流启动3太泵,第三台变频运行,每天节约100元没问题

如果根据天气变化情况,结合机组出水温度和会水温度-------3台泵全变频运行,每天总的节约电费500-1000元,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机组的工作效率】

网友B:
呵呵呵 节能多少要看实际的要求,
希望能与您经常学习!!!共同发展!!!! 您的满意是我们发展的延续!!!!!

网友C:
2楼的是做变频器广告的吗?
节能不只是单一的问题吧!有些场合变频器是不节能的

网友D:
变频要结合实际情况计算节能效果的,你那是说的理想情况

网友E:
如果用变频,那么你每天用的时间越长,收回成本就越快了。如果设备不是经常使用,就很难说了

网友A:
楼上的,我们这里中央空调在夏天从5.1开始用,到10月份才停

时间够长,节能效果明显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实际情况是:本建筑群的采用中央空调系统,处春秋外基本上空调要满负荷运行,三台空调机组已经加有变频器了,在与机组相连的冷冻泵、冷却泵(75KW)是否需要加变频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实际情况是:本建筑群的采用中央空调系统,处春秋外基本上空调要满负荷运行,三台空调机组已经加有变频器了,在与机组相连的冷冻泵、冷却泵(75KW)是否需要加变频启动。

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