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我的变频器用的是SEW的,下午一上电就发生了爆炸,经查是IGBT模块发生爆炸,在此之前已经用了快2个月了,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如何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A:
多数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B:
是的,一上电就炸,与误触发有关,应该是设备本身的问题。

楼主:
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我的电路的问题?我的电路比较简单,就是接了一些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关注中,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你什么意思?不是已经运行了2个月了吗?还是刚刚加的这些外围的电路呢?呵呵

楼主:
外围设备加好后,运行了两个月,周四上午用的挺好的,结果周四下午一上电就爆了,经查是IGBT模块爆炸了,今天上午查了查线路的原因,没有查到有连线的地方

网友D:
那就是IGBT的问题了

网友E:
我爆过一台37kw的 ABB 变频器,用了2个月,有一天,合闸即爆,厂家免费换新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一直怀疑是IGBT模块的问题,前天去厂家,争论了半天总算给免费换了一台新的,我用的SEW

网友B:
仅仅是用两个月,而且是无名炸的,厂家没有理由不给换。

楼主:
接好以后没有再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