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8-11-22):
用三菱的PLC,怎样实现变频器的变频和工频的切换,怎么编...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变频器有专用的端子,具体看操作手册

网友B:
这哪是讨论,即使是讨论标题也要写清楚些
不要就两个无关的字

三菱F系列一般用于风机、水泵,用这功能很方便,有专门的相关参数135到139
手册中相关的接线图也有,你可以参考下
如随机的F540手册115页

网友C:
标题与主题内容不服的直接可以作为灌水贴处理。警告楼主1次。

网友D:
三菱F系列允许直接切换;
其它品牌的大多要先停止变频器输出,延时后再把工频切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