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请教大师。FX1SMR有高速计数器吗?是否只有MT的才有高速计数器啊?谢谢!!!

网友A:
有的,这和晶体管还是继电器没有关系,用的是输入端
用到脉冲、定位指令等时要考虑晶体管

楼主:
不知道图上对不对?

网友B:
你的图是用在哪里的,好像少了复位

网友A:
不考虑你上面的那些逻辑关系,只是从高速计数C235使用上来说没问题,C235是计数X0信号的,前面不出现X0,用其它的条件可以
如果你要试高速计数功能就用一行就可以检测,前面一个条件,后面一个C235,等试好了再加其它的逻辑关系进去,这时不行就可以检查逻辑关系,开始用可以这样一步步来

最后正常用起来还可以加上控制加减的M8235,上面提到的复位等

网友C:
高速计数是输入端的;
与输出的型式无关;
最高输入频率相加不能大于6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