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怎么通过PLC采集外部数据,如传感器的数据?
刚接触PLC,不是很懂,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外部数据是什么呢?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还是就是一些数据代码?
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
如果是数字量呢?
比如温度传感器18B20的数据

网友A:
楼主要知道数字量就是开关量,就是0、1的信号
温度传感器一般不会是数字量的
有可能是模拟量或是数据代码

开关量一般小型的PLC就能处理,模拟量要加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数据代码等一般要用到通讯方式读取

楼主:
这个温传是我以前耍单片机的时候用来采集温度的,是数字量的单总线输出,因为单片机有I/O口好搞嘛,感觉PLC的输入端口就是输入继电器X,就只能接开关量的样

网友A:
单片机没搞过
数字量的单总线也不了解,
PLC的输入端口就是接信号,通或断
看来要等懂PLC和单片机的全才来解惑了

楼主:
呵呵,还是谢谢fumz78了

网友B:
你所谓的温度传感器,属于模拟量信号,用PLC时,要用模拟量模块,接好线后,在PLC里面体现的是相应的数字,不是数字量

网友C:
看来楼主真的是新手,你还没有分清楚开关量和模拟量的区别
开关量只有1和0
你的温度属于模拟量

网友D:
单片机的I/0和PLC的I/0是不一样的,单片机的I/0相当于PLC模拟量的输入输出,PLC的I/0是开关量

网友E(2008-12-25):
普通用的传感器都是开关量,直接接到PLC的I/O点就可以了

网友F:
你所谓的温度传感器,属于号,用PLC时,要用模拟量模块,接好线后,在PLC里面体现的是相应的数字,不是数字量.要用FX2N--2AD模块采集模拟量信号.

网友G:
PLC有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不知有开关量,模拟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F(2009-01-27):
要采外部信号要通过专用模块来实现,再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传到PLC数据寄存器中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