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设计

楼主(2008-11-22):
今天翻200的系统手册看到接线部分关于感性负载的接线说明
不仅是200的PLC,其它品牌系列的PLC对于感性负载的联接也都有类似要求。
可以前在系统设计中从未考虑过,看到许多国产设备也未做相应处理,只在一些进口设备中看到过有做如此处理的。

网友A:
这是安全的做法,对PLC的长期、频繁使用有好处。

网友B:
三菱的PLC也是这样

感性负载在通断时会产生反向电压,可以通过加续流二极管解决
这样加了后通断会产生一定的滞后

网友C:
直流加续流二极管、交流加阻容的见过不少,但又加稳压管的没见过。

网友D:
看看西门子接触器的选配件,别忘了同时订购。

网友E:
这样做是为了安全考虑,可以避免外围电路对PLC的危害,可以保证其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F:
学习了
  这也与安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