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有个3KW的220V的水加热器,接线是密封的,可以整体扔到水里。
当不把加热器放到水里时,插电有热,量电压为220V。但当把该加热器放到水里后,加热器不热,量插头电压只有40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加热器漏电还是插座有问题呢?

网友A:
插座的是你自己检查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电热器的插头、线、发热丝有个地方【一般是接头】氧化相当严重造成的,

网友B:
没放到水里有220,放到水里只有40,应该是漏电

网友C:
应该是漏电,测量下靠近电加热的水是否有电就知道了!或者量下绝缘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漏电,查一下绝缘.

网友E:
应该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