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差动输入方式能有更高的输入频率,我的上位运动卡只能集电极开路方式控制,请问能把集电极开路方式转换成差动方式吗?有什么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多谢了

网友A:
集电极转差动的没看到过
倒是像伺服输出的编码器脉冲是差动的有时要反馈到PLC时要通过电路转换成集电极的

网友A:
卡选好了吗?实在找不到方法,可以考虑下其它的卡PLC

网友B:
卡已经定型了,应该不可以了,只能换卡了

网友A:
只有能满足要求就先用,集电极也不是不能用,用的场合还是很多的,只是距离、频率受些限制

网友C:
伺服系统太难了,我都头晕了,在搞一个项目

网友D:
只回复楼主的问题;
1、能把集电极电路转换成差分形式。集电极输出的脉冲一般<200K,在干扰不大的场合距离<2m(因电压而异);转换电路可以自己设计,一种方法是直接把集电极输出信号输入LS31(注意信号电平不要差太大),一种是把输入到集电极的信号给LS31,完成差分转换;
2、此电路简单,就此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