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高手们啊,请求帮助,夜间自动控制灯的?
具体要求是:输入电源是12V,然后给电容充电,然后中间控制电路有个光敏电阻,输出街上20W的发光二极管,到晚上时由于光敏电阻的原因,电路导通,后面的发光二极管发光,而且要求发光时间在四小时后断掉,我想用单片机做,就不知道中间的控制电路怎么设计。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用电子电路搞,不是更简单,更省钱?
有必要用单片机,搞那吗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电子电路搞,不是更简单,更省钱?
有必要用单片机,搞那吗复杂?
又是作业吧。

网友C:
用单片机也简单,光敏电阻--》三极管放大给单片机--》有信号打开灯并定时-----》定时到了关闭灯。

楼主:
顶楼的误会了,因为要定时啊,所以要用单片机,我用电子电路定时可以吗?要是能我就做了。

楼主:
难道就用这几个器件就可以搞定?中间没有其他的东西吗?

网友D:
555时基电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楼主的要求电子电路当然能实现,用单片机有点浪费吧

网友A:
我做过光控电路,控制着公司后墙照明灯-----给逼的,领导安排那一排灯由设备部负责开关,没办法,自己做了一个,挺好用的

材料:
9014         1支
TIP41        1支
光敏电阻    1支
12v继电器  1个
小变压器    1个
二极管       5支
电容          3支

花不了几块钱,也就20多块吧,

网友F:
楼上的是搞电子电路的吗?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之后,我是学电气的,但是电子电路学的不好,感觉还是有点难,能不能把你的硬件电路图发到我的邮箱里啊,我比较急啊!!xzdq2003@163.com

网友G:
那位朋友能帮我做个高频载波电子发生器线路图!本人在此先谢!

网友H:
定时电路太多了,典型的 555,4060,等等很多数字电路都可以完成!这个功能确实有点简单!定时电路到网上查一下就是!

网友I:
我的设想,利用89c2051,光敏电阻接它的比较器,辨别p3.6脚的高低,然后是否启用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J:
555时基电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2008-12-29):
定时4小时,用元件做的可能定时精度不好控制
用PIC或麦肯的便宜单片机也不贵,单片机也就2,3块而已

网友L:
用时间继电器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