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我用西门子MP277和三菱FX2N通讯,用mitsubishi FX还是Mitsubishi protocol的驱动程序,通讯线的连接是用422/485还是用232通讯,我按照手册上的试过都不行,不知道那位用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是和FX2N什么口连接,FX2N自带的编程口是422的

网友B:
楼主你的配置挺有意思的。这个...不考虑成本和兼容性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配置挺有意思的。这个...不考虑成本和兼容性的吗?

可能是用到什么特殊功能吧,这个配置是比较特别,都用三菱的多好,很方便

网友C:
这样的配置很正常呀,有些客户就要这样的要求,楼主,通信线最好是用原装的 ,就西门子的屏与三菱PLC的连接线,找屏的厂家买根.在软件里面选择485通信,

网友D:
呵呵;SIEMENS的屏配三菱PLC真的比较少;
客户这样的要求也是怪;为何不全用SIEMENS或全用三菱?

网友E:
除了同品牌的  最多也就三菱的屏搭配西门子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除了同品牌的  最多也就三菱的屏搭配西门子的plc
所以说楼主的配置比较奇怪.

楼主:
买西门子屏的给我们也是自己焊的线,现在通讯是连上了,屏后面有拨码开关,上次拨错了,老是连不上,现在屏上显示license key not available,怎么才能消除,还有屏的变量对应到三菱里的寄存器只有D0-D999吗,我选的是Mitsubishi FX协议,用Mitsubishi protocol 4协议对应的寄存器可以到D7999

楼主:
没有特殊要求,只是客户要求

网友A:
西门子的屏没用过
如果两个协议都能连上,那你就选用后面的那个了
这样可利用的地址多些
FX2N的是能到D7999,1N的没有这么多,会不会FX1N的和后面的那个协议对不上?

楼主:
是和FX2N通讯的,用后面那个协议也只能选择422通讯,通讯连不上

网友A:
FX2N的编程口就是422的,你不是用的这个口吗】
难道是加了其它的扩展通讯口

楼主:
这两个接线图分别对应两个协议的,用Mitsubishi protocol 4协议是第一个接线图,接线都差不多,就少了1根线,三菱软件里我设定专用通讯协议和格式4,但还是连不上,用的是FX2N编程口

网友A:
图点击后也看不清楚
你可以找下详细的手册看下,一般的触摸屏手册都有专门的一章讲和各种PLC的连接方式的,包括连线、通讯设置等相关的
三菱的触摸屏就有本详细的连接篇手册

楼主:
接线图可以看清楚的呀,只是第2个图比第1个图多了一根接地的线,我的接法是第2种,默认的通讯协议是FX协议,第1个图是Mitsubishi protocol 4协议,我用Mitsubishi protocol 4协议和第2个图的接法通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F:
感觉西门子的东西485通讯的多,这个组合没接触过,你还是每种方式都试一试吧。

网友B:
楼主,建议你直接找你的SIEMENS屏的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而不是在这里自己瞎摸索;
其实通讯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花上两三天时间不值得,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如果供应商提供不了相应的技术支持...那就换一家吧...

个人观点。

没具体做过,帮不是忙,sry。

楼主:
西门子触摸屏的寄存器刷新只能是100ms吗,好像反应有点慢,有没有办法加快一点

网友G:
要在PLC中根据要求编写一些通讯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