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上

楼主(2008-11-22):
s7-200用通讯电缆连不上,但另外同型号的可以连接,此plc的程序是用卡装进去的,是否设置不同,电缆没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通讯参数不一致,更改一下通讯速率试试,PLC端口最高可以支持187.5K的通讯速率。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    但傍边同型号的可以连上

网友B:
楼主,你怎么确定线没问题,用串口调试看看这根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C:
应当考虑一下S7-200上的通讯口是不是还是好的;
可以找个TD-200连上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A:
通讯时plc是否在STOP状态,如在RUN状态,则可能是端口被设置为非PPI从站模式了。

如果程序有备份的话,可以用WIPEOUT程序将PLC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不能恢复,则是端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