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局部变量是分配给每个子程序的临时存贮区。
当子程序被调用时,系统分配局部变量区给子程序;子程序执行完成后,该局部变量区被释放。释放时其中存贮的值也同时丢失,不能再下一扫描周期再被子程序使用。
局部变量区的大小为64个字节,其中最后4个字节被系统所占用,实际可供子程序使用的为60个字节。
由于局部变量区的数据不能带到上一扫描周期,因此只能用于存迪程序运算中的中间值,可以减少对全局变量区的占用。
由于局部变量区在子程序被调用时才被分配,且分配时并不对数据区进行初始化,所以其初始值是不确定的。因此在程序中用到这些存贮区的值的指令前,必须有对该存贮区地址的赋值操作,否则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执行结果。
尤其在子程序中存在大量的跳转指令时,很容易出现漏掉对局部变量赋值的情况,要格外注意。

网友A:
局部变量的地址是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

楼主:
局部变量以L为标识符
L0.0-L0.7
L1.0-L1.7
...........
L59.0-L59.7

网友B:
在局域变量里边是不是不可以对临时变量进行置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局域变量里边是不是不可以对临时变量进行置位啊?
可以对临时变量进行置位,与M、V用法相同,唯一不同是其值不能带到下一扫描周期。

网友B:
哦,受教了,谢谢这位大哥了

网友C:
学习一下,以前从没用过L,都是用M的呵呵

网友D(2013-01-22):
新手求指教:有没有具体的局部变量的用法?有个例子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