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伺服

楼主(2008-11-23):
今天和也是做伺服行业的同行交流,他们公司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突然有个念头--何为伺服?难道就是在变频器的基础上仅加了一个反馈吗?有的说是矢量变频器,有的说是伺服。在百度中查找也没有找到答案,所以在工控网寻求答案,请教能让我明白的答案。

网友A:
变频器加反馈绝对与伺服有很大区别。虽然有公司有类似变频器加反馈带异步电机号称异步伺服。
从电机结构、性能,控制器性能,精度,响应速度,扭矩提供等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出区别来。

网友B:
伺服就是一个提供闭环反馈信号来控制位置和转速.

网友C:
我觉的变频器和伺服如果用在定位方面那变频器还是差的远,因为我见过用变频器来改切纸机推板的

网友D:
还真不好回答,有时只要会用就好了

找了下资料,只是找到个伺服机构的解释
日本工业标准JIS中关于伺服机构的定义为:以物体的位置、方位 、姿势等为控制量,组成能跟踪目标的任意变化的控制系统。

网友E:
伺服系统就是用来控制被控对象的某种状态,使其能自动地、连续地、精确地复现输入信号的变化规律,通常称为比换系统。

网友F:
SERVO
是音译词,可能查英文字典会明白一些

网友G:
呵呵;这个只是一个称呼;
就算变频器带定位功能的也叫伺服,它与我们传统所说的伺服系统功能上还是差远了;
所以讨论这些能不能叫伺服没有任何意义;
  关键是它要能满足设备的要求;

网友H:
应该就是定位系统吧

网友I:
都在用
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应该是一一对应
变频器和电机只要功率一样,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