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用cx-one的cmp指令时出现很奇怪的现象:
可是怎么把〉和〈的顺序换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标志位一定要按顺序使用才可以啊?
单独使用也不行?

网友A:
程序错误,二个数据比较不成立

网友B:
大于与小于是可以分开使用的;

网友A:
这个主程序是正确的,主要是#123和#245是两个常数,是一个没有指定姓名的东西,所以必须要指定其中的一个,然后再和另一个数据相必较才正确。这种程序我一般用于手动的单按钮动作。

网友C:
你三个图片不是表示的一样吗,小于的时候都有输出啊。只不过小于符号有时扫描不到就是那个样子啊。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仿真软件啊?都有输出就可以了。说明小于指令执行了。

网友D:
我估计就是CX-P的问题吧。CMP的操作数是可以为立即数的。
如果4楼的朋友你把P_EQ和P_GT的位置互换下,也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哦

网友E:
线圈已经接通了,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F:
这个接通的原因是你上一次比较的结果.

楼主:
"你三个图片不是表示的一样吗,小于的时候都有输出啊。只不过小于符号有时扫描不到就是那个样子啊。"
我是用的软件仿真,总感觉怪怪的,怎么会有扫瞄不到的情况呢?

关于
“这个主程序是正确的,主要是#123和#245是两个常数,是一个没有指定姓名的东西,所以必须要指定其中的一个,然后再和另一个数据相必较才正确。这种程序我一般用于手动的单按钮动作。“

换了一种方法比较仍然这样

楼主:
看来真的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我晕  ,4楼说的对啊~!!!!!!!!!!!!!!!!

网友H:
程序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就是CX-P的问题吧。CMP的操作数是可以为立即数的。
如果4楼的朋友你把P_EQ和P_GT的位置互换下,也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哦

可能会出现,但是输出已经有了,并且没有影响程序输出即可以。你不要关心小于号有没有变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三个图片不是表示的一样吗,小于的时候都有输出啊。只不过小于符号有时扫描不到就是那个样子啊。"
我是用的软件仿真,总感觉怪怪的,怎么会有扫瞄不到的情况呢?

关于
“这个主程序是正确的,主要是#123和#245是两个常数,是一个没有指定姓名的东西,所以必须要指定其中的一个,然后再和另一个数据相必较才正确。这种程序我一般用于手动的单按钮动作。“

换了一种方法比较仍然这样

也不是软件的问题,是扫描周期的问题。你在程序监视时有时也可以变绿的。

你上图输入的数值本身就小于#2345,所以小于输出啊。

网友C:
不要刻意的在意大于、小于是不是变绿,只在实际的程序输出才是重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