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初学PLC……

   我用的是s7-200,  前面的交通灯都实现了,关键是数码管计时,一秒钟跳一次显示&不会弄……
   请哪位高手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选择BCD码显示的数码管
三菱的做过,用BCD指令接上数码管就可以做到

网友B:
还是通过译码器接数码管上吧;
不然太浪费输出点了;

网友C:
直接接数码管简单,用译码器省钱。
如果是做作业,不涉及成本,直接联数码管少些麻烦。

楼主:
是作业……??
    就是不知道那个显示时间……怎么弄,写循环的程序不会写啊……,请哪位给点提示

网友D:
本身就有数码管显示的器件,何必自己用PLC做啊。有点奢侈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以后多多交流啊……
程序写好了,很简单……以后还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E:
你的程序?
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呢  可否教小弟一下

网友F(2013-06-25):
回复 楼主:
我也想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