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我的数控机床是西门子控制系统,采用的是步机电机,但是五六年间步进电机换了差不多八个了,请问这种西门子步进电机,是否可以维修,在哪可以维修,还有西门子公司是否回收旧电机呢.电机型号为:6FC5548-0AA00-0AA0,扭距为12NM,希望有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A:
不会吧怎么这么容易坏,还是西门子的,都是怎么坏掉的

网友B:
可以维修,在当地找一家比较有实力的电机维修店

网友C:
???//
这么容易坏,是不是电路哪设计的有缺限啊

网友D:
那你要检查一下电器了,还有机械了,一般很少坏的,看看是不是设计上有点问题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