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应用技巧

楼主(2008-11-23):
(无正文)

网友A:
VC97数字万用表可用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电容和频率等。操作面板如图1所示,其使用要点如下:

1.测试线位置:黑表笔接(8)—公共地,红表笔接被侧插孔。其中(7)— 10A电流测试插座,(6)— 小于400mA电流测试插座,(9)—电流以外的其它测试量电压、电阻、频率的测试插座。

2.将(4)—功能转换开关拨到所需档位,开关从OFF(关闭状态) 按顺时针旋转,依次可进行直流电压(DC)测试,交流电压(AC)测试、电阻测试、二极管测试、通断测试、电容测试 (电容测试插座在图位置5处 )、频率测试、三极管测试(三极管测试插座在位置3处)、 电流测试、mA电流测试、大电流测试。

3.测量结果和测试单位在1—液晶显示器中显示。

图1位置2处各功能键的功能如下:

RANGE键:选择自动量程或手动量程工作方式。仪表起始为自动量程状态,并在位置1左上方显示“AUTO”符号。按此功能键转为手动量程,按一次增加一档,由低到高依次循环。直流电压有400mV、4V、40V、400V和1000V档,交流电压有400mV、4V、40V、400V和700V档。如在手动量程方式显示器显示“OL”,表明已超出量程范围。如持续按下此键长于2秒,回到自动量程状态。

REL键:按下此键,读数清零,进入相对值测量,在液晶显示器上方显示“REL”符号,再按一次,退出相对值测量。

HOLD键:按此功能键,仪表当前所测数值保持在液晶显示器上,在液晶显示器上方显示“HOLD”符号,再按一次,退出保持状态。

HZ/DUTY键:测量交直流电压(电流)时,按此功能键,可切换频率/占空比/电压(电流),测量频率时切换频率/占空比(1-99%)。

~/—键:交直流工作方式转换键。

4.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1)该仪表所测量的交流电压峰值不得超过700V,直流电压不得超过1000V 。交流电压频率响应:700V量程为40~100Hz,其余量程为40~400Hz。

2)切勿在电路带电情况下测量电阻。不要在电流档、电阻档、二极管档和蜂鸣器档测量电压。

3)仪表在测试时,不能旋转功能转换开关,特别是高电压和大电流时,严禁带电转换量程。

4)当屏幕出现电池符号时,说明电量不足,应更换电池。

5)电路实验中一般不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在每次测量结束后,应把仪表关掉。

测试三极管时将档位调至hfe档,分别分别将三极管的三个脚插入对应的插孔,注意识别是NPN还是PNP管,分清B\C\E三极,测试出来的数据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A:
一、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或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5 、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6 、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网友B:
数字表是不是不如指针表准确啊?
但我觉得还是数字表好用!

网友C:
有使用價值.謝謝

网友D:
用惯数字的,换成指针的还觉得有些不习惯了。

网友E:
指针表反映迅速,有时对接触不良的问题,数字表根本用不上.

网友D:
用指针表测试时,测试瞬间电流或电压的时候能看到指针的摆动幅度,数字的就没有办法了看了,但数字表比较直观,快,特别是测试逻辑电路时更好。

网友F:
数字是现在的主流,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在特殊场合,指针还是没有被淘汰。

网友G(2008-12-29):
我觉得还是数字的表比较实用,像我现在就一直有数字的。

网友H(2013-08-21):
我们都是交替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