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书上说IBO是由I0.0-----I0.7这8位组成的字节。那么IB1是否就是由I1.0-----I1.7 这8位组成的字节呢?

书上说输入映像寄存器(I)的范围是I0.0-----I15.7    那么IB的范围只能是IB0-----IB15 吗?

网友A:
理解非常正确。

输入映像区的大小取决于PLC的型号,I0.0~I15.7相当于IB0~IB15。

请务必理解输入映像区这个概念,否则以后接触到大型PLC将不知所措。

不同的PLC型号,其输入映像区的大小并非固定,但是会有一个范围,正如你所遇到的,IB0~IB15,16个字节,说明该PLC所能支持的最大输入点位128点,因此,当大于128个输入将不会被该PLC支持。

楼主:
谢谢指教~~~~

在星角启动的程序里面有一个传送指令也就是“MOV——B”在IN端的数值是“3”传送到输出端的地址是QBO我怎么理解把“3”传送到QBO呢?能理解为把3传送到Q0.0-0.7 吗?

谢谢指教 ~~~~~

楼主:
还有书上说最高的有效字节为起始字节,我可以理解为Q0.5-Q0.7这三位的状态为1吗?

网友B:
MOV -B这个指令就是把3这个立即数传给QB0这个字节,也就是说把00000011这8个为分别给Q0。0到Q0。7
至于你的第2个问题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楼上水平那个高

楼主:
3这个立即数传给QB0这个字节也就是说Q0.6和Q0.7 为1 其余的都为0吗?

是否就是把IN端的十进制数值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对应到输出端吗?

第二个问题的意思是十进制的3转换为二进制为11

最高的有效字节为起始字节====那么Q0.6和Q0.7应该为1 而不时Q0.0和Q0.1 为1

楼主:
MOV -B的IN端为11传送给QB0那么Q0.4     Q0.5    Q0.7 为1 其他为0吗?

网友D:
"这个立即数传给QB0这个字节也就是说Q0.6和Q0.7 为1 其余的都为0吗?"
---不对了.  是"3(十进制)这个数传给QB0这个字节也就是说Q0.0和Q0.1 为1, 其余的都为0."

楼主:
如果是把5(十进制)这个数传给QB0这个字节也就是说Q0.0和Q0.2 为1, 其余的都为0对吗?

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教~这个问题我已经弄明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没办法身边没有明白的人。弄明白了王这个问题以后忽然觉得视野开阔了很多,不像前段时间那么迷茫了。

总知要谢谢您了!

网友E:
软件的帮助上有很祥结的说明,还是中文的,应该很容易明白。不光是这个软件,别的软件都一样,都有一个帮助,看这个就行了,祝楼主日有所长呵呵

楼主:
谢谢 12楼 的 朋友!我的实际经验不多,有的时候看手册感觉 抽象。所以有的时候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