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请教各位大侠!有谁修过强光远程探照灯CS208!我查过了!很多元件都没问题!就连两个集成块都换了就是不行!请问各们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故障现象是什么?
贴上图纸来啊
数码相机拍片片也行啊,线路板多角度片片

楼主:
强光远程探照灯CS208原理图

网友B:
是不是投光灯啊?

楼主:
故障是不能发光!原来好时有三种方式:一强光、二弱光、三频闪!现在三种方式都不发光了!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是不能发光!原来好时有三种方式:一强光、二弱光、三频闪!现在三种方式都不发光了!请教!

1、检查灯泡和蓄电池,把灯泡直接接在蓄电池上,看看亮不亮,还要看一看亮的时间估计一下电池的存储能力

2、检查一下按键的电阻值

3、在R3的前段加上3---4v电压,看灯泡亮不亮,量的话,灯泡的电子开关电路正常

4、555的 8 端直接接电源 + ,看是否闪光,如果闪光,则是4017或是其外围电路有问题表情表情我也是半瓶子醋,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