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大家好,我是个菜鸟,仿照别人的设备自己造的机器,现在一个电机调速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去市场上问了好几家也买不到,此设备是回转支承淬火设备,因每分钟只有4到8转的 速度,仿照别恩的设备配的一部我配的电机型号是DY-71功率0-14。 转速8·9
380伏的,如果配此类电机的调速器得用什么型号的(当时看他们的设备上的调速器忘了抄型号了牌子不是德力西的就是西门子的具体忘了,他的设备卖掉了他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A:
这个不能叫低速电机,应该叫减速机,也就是减速齿轮箱+电机的结构,你要配控制器,首先要把减速机上的电机型号和铭牌数据抄下来,公布于此,然后在帮助你选择控制器。
减速机的电机数据包括: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因数
额定转速
有了上述电机的技术参数,控制器也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B:
你这个炉应该是遂道炉吧?这种炉的运行速度很度。在老式炉中一般都用直流电机加减速机使用。如果用变频器调速选减速机也要考虑减速比。把速度一定要算好,如果只有十转以下,那就考虑最大15转就可以了也就是1:120的减速机。再用变频器调整。

网友C:
是个摆线针轮减速机电机

速比8.9

生产厂家众多

网友D:
我刚接了个自动喷漆的生产线,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很慢的!
不好意思是论坛里的朋友们帮的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接了个自动喷漆的生产线,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很慢的!
不好意思是论坛里的朋友们帮的忙!

电磁调速电机,他的力矩不大,不能用于要求转矩较大的地方,

网友E:
^_^有必要一定要和他原来的一样吗??你直接选个减速机就可以了。不行就采用变频器+减速机的方法,这样一定可以将速度降到你所要的速度。

楼主:
东西我看过了!是一个叫变频器的东西!不知道配多大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西我看过了!是一个叫变频器的东西!不知道配多大的!请大家指教
那你按照你的电机配变频器就行了,品牌非常多

网友A:
哈哈,抄袭。如果知道工艺要求,还抄什么?自己设计一个不就得了。这个也是粗糙的系统,不会很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