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我有一台英威腾的INT-GS-2R2T4的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正常,但面板所有按键都按不动,换一个面板还是一样.有谁能提示下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楼上的兄弟你的机器死机了,导致的原因可能有开关电源,和主控板的复位芯片

网友A:
不知道兄弟在那块,我留个邮箱方便联系wr8202@tiehi.com

楼主:
麻烦能具体点吗,我测了正负15V,5V,25V,都有,另外有一个9V的电压,不知这个是否正常。复位芯片是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