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坏了!

楼主(2008-11-24):
三菱的fx1n的plc。输入端不小心把直流24v的地线接入220的电压上了,出现了输入口都是好的,但通讯错误,写读程序都不行了。请问哪坏了?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样一般是损坏I/O板的
通讯口是在CPU板上,一般不会坏的,当时有没有火花,很大吗?

可能要维修了,自已解决不了了

网友B:
最好去维修服务的地方去看看

网友C:
楼主的水平太高了!!

网友D:
不知各位在使用维修过的PLB时出现故障的机会有没有增加。

网友A:
要看你是怎么维修的,像三菱正规的保修是换板子的,这样修好后和新的差不多
如果是换芯片的维修,可能板子上的其它元件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更换,或是这个芯片维修工程师换上去时候安装不是很好,这样和原装的还是有差距的,故障的机会也会多些

网友E:
电源模块肯定是坏了,送修吧

网友F:
CPU板也会在这种情况下损坏的;
自己修的话会比较有难度;

网友G:
通迅不上一般应该是通迅模块坏掉了!
可是不知道你的24V有没有坏掉!

网友H:
这是做事不细心的后果。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怎么维修的,像三菱正规的保修是换板子的,这样修好后和新的差不多
如果是换芯片的维修,可能板子上的其它元件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更换,或是这个芯片维修工程师换上去时候安装不是很好,这样和原装的还是有差距的,故障的机会也会多些
这样看来,只要送正规的修理还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I:
直接去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