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这是一个控制电机的。请教电容C1 C2 C3 C4和D4001_1 ---- D4001_8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无图分析?

网友A:
好像大学里的某本书上的图。

网友B:
一般PROTEL原理图上拿T标注的都是三极管。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马达是多大的。如果小的话用8050\8550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图上二极管的参数,6A10应该控制的电机电流还是很大的啊。

楼主:
前面的图有错误,应该是这样

网友C:
用2SC3858\2SA1494就可以。

网友D:
这对管子是用在高保真功放上的,也可以用于功率驱动

  该对管既有电子管的甜润和温暖,又有晶体管的速度和力量故听起来中高频通而透华丽低音饱满而富有弹性.

2SA1494 , 2SC3858
参数:200V  17A  200W  20MHz

网友E:
这是一个H桥直流电动机启动电路!二极管电容组成电火花吸收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F(2010-03-06):
这好像是一个老式方便面包装机追踪电机控制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