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各位同仁,大家好!向各位请教,西门子S7中DB块的问题,我想建立一个预留数据块DB50;但是,DB50的容量是不确定的,我怎么编程来与分配DB50的大小!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好像是不用分配的,直接添加变量进去就行了吧

网友B:
调用SFC20来动态的建立数据块,同时使用间接寻址进行数据块的初始化~~

参考:西门子标准功能与系统功能手册,Help帮助系统以及STL指令表编程手册和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详解简介寻址一文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