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器知识

楼主(2008-11-24):
一台变频器要运行至少要设定那些参数
一台45KW的风机,电流89A.

网友A:
参数都有默认的
不用设置基本上也能运行起来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启动停止调速,各种变频器都有基本配置参数,对应电机设好就可以实现基本的调速运行,具体到要实现什么功能就需要配置相应方面的参数。

网友C:
电压电流启动方式,加减速的时间

网友D:
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参数

网友E: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并且手动启动与调整参数的话,不需要设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要运行至少要设定那些参数
一台45KW的风机,电流89A.

设定启动方式
频率给定方式
启动前要否刹车和刹车时间【风机才有的设定,防止风机启动前被风吹的反转】
加速时间
停车方式
跳开风机振动频率设定

等等

网友G:
还是要设置相关的参数,首先,电机的铭牌数据要准确的输入变频器内,其次,端子设置(或通讯设置),再次,过程布线,所谓的过程布线,就是指这个调速系统的控制工艺、控制功能。

网友H:
我也向学变频气的知识,参照说明书,我想会解决的,如果线长了,还要考虑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