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1 请问图中挂问号的是表什么啊(s7-200仿真中)?
2 在s7-200仿真软件中发现程序问题能直接修改吗?

请指教,谢谢!
gbx204@163.com

楼主:
没显示图片啊,恩 我问的是s7-200仿真软件中右下角表示的字符是什么
  一个代表运行状态,一个代表系统时间,中间的数字代表?

网友A:
西门子官方没有200的仿真软件,不知从何处得到
最好不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图片,不知你指的是什么
仿真软件不是所有都能仿真的,可能是你要的功能不支持
不可以修改的

网友C:
西门子的200仿真软件是第三方开发的,他不支持200的所有功能,也不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