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主轴的设计

楼主(2008-11-24):
本图适用于高速,重负载及高精度主轴。负载由前端的二个深沟球轴承承担,精度由后部的圆锥滚子轴承调整。
当设计成高速时,轴承和轴承座的配合不益过紧。如设计为低速时,可以略为过盈配合。
任何设计都不要用拿来主义,如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差配合尺寸加工,可能达不到理想状态。
本图如有异议,请指正。

网友A:
我感觉后部的是不是应该为圆锥滚柱轴承,要用双螺母锁紧

网友B:
提醒一下:
后端的圆锥辊子轴承如果有很高的速度,请使用精密轴承

你的转速应该很高吧?

楼主:
其实主轴的设计有好多种形式,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了。还有更高精密,装四个角接触轴承。上面这个图可以承受重载。精度比角接触轴承要差一点。
特别提醒的是:不管什么时候,别人的主轴,最好不要分解。主轴的装配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精密主轴都是通过校表装配的。没有条件的,折开就报废了。

网友C(2010-05-11):
主轴的设计有多种!!实际用途来选着!!!

网友D(2012-07-13):
引用 楼主:
本图适用于高速,重负载及高精度主轴。负载由前端的二个深沟球轴承承担,精度由后部的圆锥滚子轴承调整。
当设计成高速时,轴承和轴承座的配合不益过紧。如设计为低速时,可以略为过盈配合。
任何设计都不要用拿来主义,如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差配合尺寸加工,可能达不到理想状态。
本图如有异议,请指正。
楼主。你设计的这个用到实处了吗,主轴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啊,你用圆锥滚子轴承好像不适用于高速运转吧。深沟球轴承也不适合于重载吧,还有主轴上的轴承最好选择同一类型的,避免零件差异,虽说设计时不能随便拿来主义,但该遵守的还是的遵守,设计要的就是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请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