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请问一台机械,(含电动机,加热灯管,及控制元件)
如何计算它的总功率和平均能耗,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装一个电度表最准确

计算的是近似值

网友B:
估算的话就是所有的主要功率元件相加即可。控制元件可忽略不计。
平均能耗要看电度表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装电度表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的话就是所有的主要功率元件相加即可。控制元件可忽略不计。
平均能耗要看电度表了

元件相加肯定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