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深井泵反转电流大还是正转电流大,反转上水吗?

网友A:
有的深井泵反转电流小,也能上水,流量很小

网友B:
电流的大小应该跟水流量的大小成比例

网友C:
与实际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反转是不上水的或是上水少。

网友D:
一般反转只有极少量的水,电机接近空载

网友A:
也有例外的时候,90年有一台油冷潜水泵7.5kw接反了线,工作电流高达40多A,【用于无塔压力罐】一启动配电室就跳闸【DW10开关】

网友E:
反转电流水

网友F:
反转应当是基本不上水吧?
正转电流大才对啊

网友G(2010-06-30):
反转电流大,今天我就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