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各位好,我这里一台6KV电机其中一个接线柱损坏了,希望各位赐教在更换接线柱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要停电验电,挂号接地线,挂好警示牌,有专人看管

网友B:
这么高电压的我还真没有搞过。不管电压多高,验电是关键的。安全第一。

网友C:
首先肯定要停电并挂好警示牌,然后验电,工作时最好两人以上协同配合。

网友A:
换接线柱的时候,注意螺栓的紧固情况,
注意接线柱的绝缘子的清洁,不要有油污和异物,比如棉纱线等,潮湿的时候会引起放电
注意工作时不要碰坏电机引线的绝缘,不要弄坏接线鼻子

最关键的是,不要搞错了线,标记好,记录好

最后说:安全第一,质量至上

网友D:
验电还有一个土办法,当停电放点后,先用专业验电工具进行验电,发现没电。找一个金属棒子,30cm长左右,在接线的2端短路一下(要摔一下,手离开哦)没有反应,说明确实没电了,如果有火星,或者打火,那还有电。要注意了。

网友B:
楼上的,你的办法还真土了点,最好别试,万一有电,还真不得了,金属短路,说不定会出人命的。火花在瞬间足以让你失明一天。

网友A:
7楼的,
一旦有电短路,引起火花飞溅,弄到脸上可不好看

弄到眼里就惨了

网友E:
我一个同事误把螺丝刀短路了380v螺丝刀去掉了一半.眼睛痛了一星期.那就别说6KV了.

网友F:
一般都搞低压侧,这么高的电压没搞过,心里有点“肝颤”,呵呵。

网友G:
没关系,我们这里的电机有10KV的,注意安全
换完接线柱接上线后,最好用高压绝缘胶带包牢,再用高压摇表测测绝缘电阻

网友H:
只要细心一些,一定要放电,安装好就行了。高压其实远没有想像中的可怕,但是一定要细心,按规则来做。

网友I:
验电是最基本的~怎么说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