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如果机架 0 中 s7-300 模块的总电源要求超过了 cpu 在背板总线上提供的电源,则必须使用接口模块。
s7-300 cpu 为背板总线提供 1.2 a。如果不足以满足需要,则必须使用 im 360/im 361 接口模块。如果使用的是 im 360(本身需要350毫安),则只剩下 800 毫安供子机架中可能的 8 个 i/o 模块使用。
每个 im 361 接口模块为机架 1 到 3 中的背板总线提供 800 毫安。
注意事项:

 • 仅能单线安装的 cpu 312 和 312 c 提供 800 毫安。
 • im 365 不能满足其它子机架引起的增大电源要求,因为它只能将机架 0 中 cpu 的供电分流给机架 1。im 365 最多可以将机架 0 中 cpu 提供的 800 毫安分配给机架 1。im 365 本身需要从背板总线获取 100 毫安。

网友A:
曾经有个项目,用365扩展机架,总电源要求超出CPU的负载能力,结果数字量无异常,模拟量值不稳,象有干扰似的。后来换成ET200M,问题解决。

网友B:
可以取消电源模块,外接大功率电源。

网友C:
学习积累知识,章见识

网友A:
指的是背板总线中CPU提供的5V电源,受CPU型号限制,不能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