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煤矿自动抽水

楼主(2008-11-24):
最近我煤矿要搞一个矿井下的自动无人执守抽水系统,要求地面电脑能监控,望有过此类经验的各路大侠给点点迷津。我的邮箱是lgq-918@163.com

网友A:
这个做到这功能很容易
两个信号,一个高位开启抽水信号,一个低位停止抽水信号,再加上组态软件

但这是煤矿啊,楼主一定要考虑周全了,非正常的因数要考虑,特殊的情况也要考虑
这个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煤矿透水可不是小事,省长都可能会因这下台的

网友B:
地面上的东西要求还高十倍都可以做,井下的活。给我十倍的钱都不接了。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好给你指点。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注!
安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我们是在井下的水仓抽水,特别安全.
现在我们是用一台75KW的六级泵在进行抽水作业.但是是有人值守(负责开关机\开机前的注水\及日常保养).
目的就是要改成无人值守.
望各位师傅们还得指点指点.

网友C:
用水位控制器加PLC加组太软件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注!
安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我们是在井下的水仓抽水,特别安全.
现在我们是用一台75KW的六级泵在进行抽水作业.但是是有人值守(负责开关机\开机前的注水\及日常保养).
目的就是要改成无人值守.
望各位师傅们还得指点指点.

首先把水泵改成自灌水的,然后再搞电控部分,

网友E:
用PLC控制是很简单的

网友F:
井下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
如果因为自己设计的疏忽造成的结果可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网友G(2012-07-17):
自动抽水,
1、首先要解决加引水的问题,如果进水口高于水泵本体或者用潜水泵(可能性极小)可以忽略这点;可以考虑用小型潜水泵加引水,或用电动阀控制,从主上水管(一般会存有大量的水)接出一条旁通水管,利用射吸式原理加引水;
2、其次是怎样检测是否能正常上水,如果水泵启动了,上水量少或者不上水,会造成水泵干抽;这个可以通过加管道流量计做判断或者电机的电流监测来判断;
3、矿井排水,一般扬程比较大,在出水口需要加电动阀调节,开泵时,逐渐打开阀门,停泵之前,逐渐关闭阀门;(这个过程,在人工抽水时,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4、水仓要加压力式的水位开关,通过水位判断做正常的水泵启停控制,同时用上下水位双浮球做低水位强停(低于压力水位传感器的设置低限)和高水位强开(高于压力传感器的设置高限);
5、有条件的,当然要加视频监控;
6、其他的比如PLC组态软件等,就看自己用哪个习惯的问题了,一般都可以满足要求;

其实就是把原来人工开泵的所有工作,比如看压力、电流、水位等,以及启停等操作,全部用设备和仪表等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