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上载

楼主(2008-11-24):
我刚开始学plc,请教各位大虾:plc的程序上传下载有次数限制吗?是不是像u盘一样不计次数的可以随意删除或改变程序。

网友A:
应该是不计次数的.因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存储器上进行读写.

网友B:
程序一般是放在EEpROM中,EEpROM可以多次写入,可以理解为可以任意使用
这个确实是有寿命的,但这个次数是足够大的

网友C:
是的 和U盘类似,限制就是寿命问题

网友D:
完全可以任意的上传或下载的,

网友E:
EEPROM写入次数为10000次,但要注意程序里不能能EEPROM保持的寄存器经常操作;

网友F:
没有次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