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我现在也调试一个伺服, 出现丢脉冲现象,  一下子找不到原因, 请各位大侠指教。
控制器是松下FP0   伺服松下A4系列 , 控制为 位置控制模式 ,脉冲出处模式脉冲+方向 ,调试时设置 一圈为2000个脉冲 ,可每次触发 都要少30个左右脉冲才能到达设定位置,调试时 试过运转 半圈 ,一圈,五圈,十圈等出现的情况都一样,少的脉冲基本相同。

网友A:
http://www.gk528.com/sfxt/2008/11/20081107011828.asp
先用上述网页的方法检查一下伺服电机是否正确接收到了PLC发的脉冲数。如果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脉冲数,检查PLC发出的脉冲数是否正确。
如果接收到PLC发出的正确脉冲数,则检查伺服电机行走的脉冲数是否正确。

网友B:
不要用169指令。但是169只会走多,不会走少。168指令不知道你设定是那种控制方式了。可以把这部分程序传上来看看。
也可能是伺服设定不正确。电子齿轮比没有设好。

楼主:
谢谢楼上 ,通过查看DP_NP5 与DP_CP5两个监视,得知了放大器接受到了设定的脉冲数,则无证明无干扰;而返回放大器的脉冲数未达到设定值马达就停止了,这应该是电机本身的缘故吧。
另:我的程序用的指令是169,发现脉冲数确实比设定值多了1,是指令169本身的原因吗?

网友B:
169为什么会多走我也不知道,好象是惯性一样,我有一台要多走20多个,因为169是不带加减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