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请教各位大虾,我现在要编一个充气系统的程序,
要求:1.有6个充气口,每个充气口的充气时间为1秒,从第一个到第六个依次充1秒,然后第七秒六个口同时充气一秒钟,然后放气2秒(其中有两个电磁阀,开一个电磁阀放气速度慢,开两个电磁阀,放气速度快)。请问如何编这个程序?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又是作业呀,如果是作业的话.你把充气过程当成点亮灯,用移位指令可以做的

网友B:
我怀疑是大学练习题!

网友C:
我怀疑也是啊,

网友D:
绝对是作业!!

网友E:
这应该是大学实验里面的吧

网友F:
果真是作业的话,直接去问导师不是更方便?

网友G:
这种题目不适合老鸟做,还是自己解决吧!现在的学生,这么儿科的程序自己都懒得做!工控人才何来?

网友H:
哈哈 作业大家也帮忙一下啊

网友I:
当然是作业了,真正要实现, 哪个设计的  "开一个电磁阀放气速度慢,开两个电磁阀,放气速度快"  不是自找麻烦丫....

网友J:
用一个1S的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
计数器初值为1 ,然后每次1S定时器接通时将计数器加一,并将定时器复位,重新开始计时。
剩下的就是比较计数器的值,然后置相应的输出了。

自己动动脑子,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作业了,真正要实现, 哪个设计的  "开一个电磁阀放气速度慢,开两个电磁阀,放气速度快"  不是自找麻烦丫....
有些应用有快速排气和慢速排气两种排气方式,是通过控制两个阀来实现的。

网友K:
很简单啊,像我学了几个月的人都觉得是小儿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