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如题,电源使用的是隔离变压器变压的~220V,指示灯的一端接次级的一端(所有的指示灯一端都直接接与此,我们把它当做公共线,相当于零线),指示灯的另外一端,通过不同的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把变压器次级的另外一端接过来。
但是大概有感应电的缘故吧,指示灯会似亮非亮,严重时会不停的闪。我把变压器次级接地都没有改善。
请问各位老师,这问题怎么解决?实在不行,我准备把指示灯全换成放电指示灯,就是电容补偿柜上的那种,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A:
我厂里的柜也有这种现象,是感应电的原因,换成放电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指示灯的质量不行!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也是感应放电的缘故!

网友D:
换上试试吧,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这肯定是感应电的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感应电的问题

网友G:
在指示灯的两端,接上一个耐压450v以上的电容即可,比如47n

网友H:
我厂里的柜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I:
是感应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指示灯的两端,接上一个耐压450v以上的电容即可,比如47n
请教1213712137老师,您试过吗?如果您试过,就证明可行,我将购进一千个用。但要是没有效果,这些电容就会压库存了,就算废了。

网友G:
试过,很好用,如果你大批的改造,最好选的容量稍大点,还能有点无功补偿的作用,就选0.47uF 的好了,630v 就更可靠了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又解决了一个难题。

网友J(2009-01-09):
学了一招,常见到那种暗暗的有点亮的指示灯,一直没什么办法。

网友K:
是感应电,加接电容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L:
我感觉是感应电引起的
或者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呵呵
这个问题都有,亮也是发暗的,应该不影响柜子工作
考虑一下信号灯吧,你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信号灯呢!
换成新型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