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家中的电动卷门是使用24V直流电启动直流电电机拉动升降卷门的,安装时的师傅告诉我供电机箱里面是使用2节12V4.5ah的直流电电池,组成24V直流电来拉动直流电动运动的。但就不能直接使用交流电,意味着当电机箱的蓄电池老化了,充不了动。就必须更换。现在蓄电池就充不了电。电机箱大概是20X25(CM),原配的蓄电池体积很少(难怪这么快蓄不了电,真郁闷),现在想买两只摩托车使用的12V 4.5ah电池把机箱改造一下,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但另外我想问的就是能否买两个交流电转直流电的变压器,例如唱机用的火牛,把交流电转换成12V直流,用两个火牛,直接接到电箱里,以后电箱不充电啦,直接使用交流电转出来的直流电启用,至少电池坏了的时候,也能直接用电升降,而且省钱。

这样转出来的12V直流,能否相当于蓄电池的12V4.5ah?

另外这电箱很怪,师傅装的时候告诉我,要是电池老化充不了电不行了,但就不能直接使用交流电转换后电进行拉动卷门,必须先换电池。。。焊,,怎么电池能蓄电,就不能用蓄电的电进行直接使用??难度电池蓄电的电源是6V?

请各位师傅帮忙,这电门真是很烦人!保修师傅服务也太差,不想说了,自己当黑了!

网友A:
你先要确认你的电机的额定电压和功率吧
还有没有交流到直流的变压器,因为你听说过直流变压器吗?
还有这个完全可以搞个开关电源就OK了吗

网友B:
是这样的楼主:
可能那个师傅觉得你那个电机的功率不算小,一般的直流电源拉不动,
可以这样子解决:自己做一个充电电流是100---450毫安左右的充电器,平时浮充电,电瓶老是保持满电状态,电机工作时电瓶有足够的电流输出

电瓶的寿命一般是一年半

网友C:
搞个AC220-DC24V的变压器替代你哪个电源,接线的时候不要接反了,要不电机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