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数台三相电机设备,总功率为64KW,供电主电缆长度为400米,电缆沟铺设,请问选用VV3*50+1*25的电缆够不够?

网友A:
看看你的工厂系数,设备是同时工作还是有的短时工作啊!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不能过载使用如果是电机不能频繁的起停,线一定要是国标的

网友D:
距离有点远,想可靠的话最好提高一个档,用着放心

网友E:
理论上是够了,最好用75个平方的。

网友F:
考虑因素很多,建议看看工厂供电

网友G:
用70平方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H:
正常的一般的工作环境下,50平方电缆的载流量到150A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电机满载、工作率100%也没问题。
但是,应该考虑电压降,至少考虑两个方面:
1.进线电压。如果进线电压低于360V,再加上线路的电压降,到了终端,这电源还能用吗?
2.单个电机容量及启动方式。进线电压380V,OK没问题,但是一台45KW的电机(或三台电机同时,)带负载直接启动——呵呵

网友I:
我认为还是小点的,如果这个功率是1-3个电机是没问题,不知道数台是几台呢
最好是75的

网友H:
说实在话,我认为50的基本没问题,因为国内的工作状况基本差不多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的回复。
共有十几台电机,最大的是30KW的风机,用变频起动,其它的都是几个KW的小电机。象这种情况50平方的线够吗?还有就是需不需要配多一条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