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s7400plc电源板,今天在上电自检过程中,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就断电了,更换一块ps407电源板后出现同样的问题,检查输入电源220V正常,后打开ps407  4A电源板后发现两块板子中都是同样的位置有一块上面写有4032  k250**  0034的块子击穿,该块子在电源整流部分,估计起到滤波功能,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没有,具体是什么作用,谢谢了。其中的*号本人打不出来,好像是R反过来写,然后加一个J。谢谢,在线急等。。。。

楼主:
问题总算是暂时解决了,后来得知该块子作用为稳压,其稳压输出电压为250V,我们将该块子拆除后,检查发现前一路保险已烧断,用玻璃管保险代替,上电正常。我们之前在电源供电部分原有稳压电源,输出为~230V(同时也是该块子的输入电压),经该块子后输出应该为~250V,然后给整流模块供电,现在将该块子拆除后,也就是说没有该稳压块子了,直接用前一级的稳压器。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该块子的输出为~250V,是不是它的输入电压越接近~250V,其工作越稳定。也就是说如果我给该块子输入的是~220V,该块子即必须工作使得其本身的输出达到~250V,从而会增加其工作量,该块子就更容易损坏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