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漏电保护器,地方俗称“触电保安器”或“保命器”,很多人认为,只要安装了漏电保护器,就可以杜绝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事实上,很多原因都会造成漏电保护器拒跳,从而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充分分析漏电保护器拒跳的原因,纠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对防止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漏电保护器处在异常运行状态下,起不到保护作用 1.1 漏电保护器内部故障或损坏
  电力部门虽然对漏电保护器的管理制订了相关的制度,例如:对农网漏电保护器,一般要求农村电工按周期进行检查试跳,但即使这样,仍避免不了漏电保护器(尤其是农网三相漏电保护器)内部随时出现故障的可能。如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漏电保护器将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为避免农网线路上发生事故时引起不必要的法律责任,建议对农网漏电保护器责任到人,要勤检查,并作好运行试跳记录。
1.2 漏电保护器人为的退出运行
由于某种原因,漏电保护器误动或跳闸频繁,个别用户为了贪图方便,擅自将漏电保护器退出运行,使漏电保护器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其退出漏电保护器运行的方法,除了常见的解开漏电保护器的进出线,将其直接驳接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恶劣的做法松开漏电保护器内部电流线圈二次侧的接线螺丝。
1.3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错误
  安装漏电保护器前,要详细了解其铭牌和使用说明书,根据不同的现场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接线方式。安装好后,一定要进行如下检验:(1)
带负荷分、合开关三次,不得误动作;(2) 用试验按钮试验三次,应能正确分断;(3)
各相用试验电阻接地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只有上述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后,才能判定漏电保护器接线正确。
  漏电保护器安装在TN系统中时,要特别注意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三相四线式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器,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器。
2 漏电保护器处在正常运行状态,起不到保护作用 2.1 在TT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断开,发生单相触电事故,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当TT系统中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断开后,安装在变压器负荷侧的漏电总保护器,将会再现如下情形:在按试跳按钮的时候,试跳正常,但相对地短路(即单相触电事故)时漏电保护器拒跳。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因为试跳按钮仅能检测到漏电保护器本身是否正常,而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线断开后,短路电流无法经被保护线路、大地流回配电变压器,因而漏电保护器无法动作。
  上述情形要特别引起农电管理人员的重视,因为很多农电管理人员一直认为:只要漏电保护器试跳正常,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来变压器接地线被盗剪情况相当严重,故更应加强巡查,采取延长接地棒等技术手段。在漏电保护器试跳正常的情况下,还要用接地电阻进行接地试验。
2.2 发生相零、相相触电时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当人体接触相零(或相相)时,人体电阻相当于一个负载,尽管此时人是站立在大地上,但是通过人体的触电电流经分流后,绝大部分由相零(或相相)导线形成回路,而触电电流经大地回配电变压器的只是极少部分,该电流无法使漏电保护器动作。
GB6829-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规定:“漏电保护器对同时接触被保护电路两线所引起的触电危险,不能进行保护”。 2.3 漏电保护器越级跳闸,无法动作
  在实施分级保护时,如果漏电保护器只有动作电流级差,而没有动作时间级差,就容易造成越级越闸的现象。越级越闸的危害则是扩大了事故停电的范围。 2.4
漏电保护器前的刀闸中性线保险熔丝熔断,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如果漏电保护器与刀闸一起安装,电源进线先入刀闸,后入保护开关,当刀闸中性线熔丝熔断后,会使漏电保护器“自身电路”推动工作电源,而不能动作。此时,如果相线熔丝并没有被精神焕发,各种电器虽然都停止了工作,但刀闸以下线路仍然带电,形成“假象”停电。当用户运用电器或检查“假象”停电时,漏电保护器因失电拒动而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为使漏电保护器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议采用此种接线方式的用户,将刀闸中的中性线熔丝拆除,用相同规格的导线退换。
  漏电保护器并非“保命器”,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其拒跳,广大农电职工和用户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因一时的大意,造成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

网友A:
非常好!我们上次一电工就因接线错误导致漏电断路器拒动作,差点儿惹出大事!

网友A:
楼主,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漏电断路器误动作的原因呢?

网友B:
漏电断路器的拒动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1、在TN-C-S系统中[保护地线和保护零线共存】,如果检测电路在TN-C段PEN线与L线之间,所以在TN-S段的PE线上的漏电,漏电断路器会拒动作;

  2、在TN-S系统中【只有保护地线】,由于电路安装人员把N线接入开关,如果在N线断路,在L线出现漏电时,由于检测电路不会检测到漏电信号,漏电断路器会出现拒动作【与漏电断路器的类型有关】;

  3、在TN-C-S系统中,由于电路安装人员把N线与PE线接在一起,如发生漏电,漏电断路器会出现拒动作;

  4、在安装使用时,由于漏电断路器灵敏度选择过低,而实际产生的漏电值没有达到规定值,也将拒动作;

漏电断路器的误动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1、在TN-C-S系统中,由于电路安装人员把PE线和N线接反,将引起误动作;

  2、在照明与动力合用的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错误的选用了三极漏电断路器,负载的零线直接在保护器的电源侧而引起误动作;

  3、漏电保护器附近有大功率电器,当电器开合时产生电磁干扰会引起误动作;

  4、相线与零线的绝缘电阻太低,部分电流经漏电处泄露大地,使电路正常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而引起误动作;

  5、用电设备外壳的PE线与工作中性线相连时,引起误动作;

  6、在安装使用时,由于漏电断路器灵敏度选择过高,也将误动作。

网友C:
上次中性线没接如漏电保护器就总是跳,我还以为怎么了,刚开始只以为是断路器没注意;
后来到电源处仔细看了 才知道原来是漏电保护器啊
哈哈  见笑了

楼主:
其实大家到现场都回出现这样的忽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