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一直有这个想法,为什么这种变频器不采用速度闭环
将速度误差经过一定的算法转换成需要的频率和电压再来控制逆变桥的开断时刻,这样有什么不可行?
是因为采用正弦波脉宽调制的变频调速系统要求本来就不高,没有必要增加成本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你看来还是刚接触变频器吧
当然可以啊,不过要外加编码器啊 ,成本高啊,很多地方也不要求这么高的精度
现在都是SVPWM了
哪里还有SPWM啊

网友B:
SVPWM是什么技术呀,2楼的可以详细说说吗??SPWM俺到是比较熟悉。

楼主:
空间电压矢量

楼主:
不知道转差频率控制用的场合多不多,主要是针对通风空调系统,除湿机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