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口令

楼主(2008-11-25):
三菱FX系列怎样设置登录口令呀大家帮帮忙呀。我是新手

网友A:
你在软件的 在线  菜单中选择 登陆关键字
出来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密码
看你那个系列的PLC,FX的是8位

网友B:
FXGP_WIN-C内设置PLC口令内就可以了;
8位数字或大写的A~F;

网友C:
要上传的时候才能设置的,与西门子的不同

网友A:
上传?
下载还差不多,搞反了吧

楼主:
二楼的我也试过了设了密码。还是能登路呀。我的是FX2N系列的

网友A:
设了什么密码?
这个密码开头的比较重要的
关键字的开头文字为A,D~F,0~9的将禁止所有的操作,开头文字为B的将禁止程序的读写,而不限制监控及更改当前值,开头文字为C的只限制程序的写入,而不限制其它的操作
还有设置完后断电下PLC,关闭软件在重新打开软件试下

网友B:
设置后要写入PLC,而且要选全部,FX2N的就要选8000步全部写入后就生效了;

楼主:
我就写了个简单12345678怎么不行。我登还是不要密码。不知怎么弄了、各位给我讲解讲解。谢谢

楼主:
我是读出的程序,设的登录关键字,

网友A:
该说的方法都对你说了
注意的地方也跟你讲了
多数是你操作方面的问题了
再试试吧,实在不行,把你操作的每一步出现的情况,每一步你是怎么设置的,一次详细写出来,让大家帮你看下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好的,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