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我现在两台DVP-40EH00T2和一台MT506T触摸屏,请问应该怎样设置他们之间的通讯?
两台PLC之间需要通讯,又要同时通过触摸屏控制。敬候指教

网友A:
具我所知,台达PLC自带485通讯端口,简单设置一下PLC-PLC就可以相互通讯了.至于触摸屏与PLC用编程口通讯就行了.

楼主:
谢谢指教,再请问下是否两台都需要和触摸屏连接吗?触摸屏该怎样区分两台PLC的软元件?

网友A:
不需要. 触摸屏只需和其中一台<主站>通讯就行了.通讯时.主站和从站要设定正确.至于怎么区分,  在台达手册中有介绍. 这里我稍做解释: 在主站程序中,有公用的寄存器,通讯成功的话,从站可以直接调用. 至于接点,也是同样有公用的.

楼主:
谢谢,该如何设置主站,从站,要注意哪些细节?能否详细讲解下?本人刚接触这块,对这些不甚了解,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