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5):
也许接触的不是太多,总结这些年来所见到的PLC的部分故障,供参考。
1.三菱F1  PLC,可能是用的年代太久了,继电器坏,坏了又换,只到换到报废。输出负载是继电器,比一般的型号大一些,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同一类型的机器有六台,几乎差不多就二年内全部故障,也就是寿命到了。
2.同上机台,CPU故障。如此有三台。以上看来,本型号的寿命最多8年。
3.OMRON,电池报警,换电池OK。这也说明机器要经常检查,特别是使用多年的机器。每周必须检查一次,如果出现电池没电,一旦丢失数据这可不是小事。
4.富士PLC继电器坏。负载为普通继电器,如此同类机型也有三台。均在相距不远时间内坏掉。使用寿命约8年。
5.OMRON-CPM1A丢数据,因车间淹水(与PLC无关),莫名其妙程序丢失一部分。到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6.自己动手装新机。PLC是OMRON-CPM1A.负载外接普通时间继电器,连烧两个触点,触点被粘死。取下通电试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会烧触点不得而知。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负载和中间继电器差不多。
7.烧输入口,这样的事见到有四台。在使用过程中故障。
8.输出继电器坏得最多是电梯,一般电梯PLC的负载都大接触器,损坏机率很高。
9.高压击穿。见过有三台PLC被380V击穿。
10.一台机器故障,打开程序看后发现,并联的继电器动作,而其中的一个条件成立就是没反应。换成其它地址OK。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继电器时间长了坏得肯定多。触点寿命在那里摆着。

对于你的最后一个。并联的继电器动作什么意思?请检查那一个不动作的继电器,后面程序里或者后来调用的子程序里有没有被复位掉。。

网友B:
三菱F1 PLC我见到的有用了20年的;
这个系列的稳定性的确非常的好;
只是90年代就停产了,你说的寿命最多8年可能你开始用的时候已经是二手的了;

楼主:
从PLC故障的机率来讲。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每年发现的故障平均不到二个(我接的活可不少)。并且大都是用了好多年的才会出问题。

网友B:
好像你不喜欢PLC输出点再加中间继电器;
负载短路的情况有时是没办法预防的;
所以我们做的一般全是加的,尤其是带电磁阀的,尽管负载很小;
销售出去的也尽量告知终端用户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输出端口接触器线圈如果没有保护很容易烧坏,直流加续流二极管,交流加阻容。

网友D:
s5系列尽管有电池,程序莫名其妙的丢失,而且是部分丢失多次,300系列,模拟量输入输出坏的几率比较大,omron部分PLC的cpu对电源波动比较灵敏。

楼主:
我对加继电器不是不喜欢加,而是不想加。加东西上去也是钱,又要时间。当然是要看负载了。略大一点就加上了。

网友E:
楼主,你真是老板的好兄弟,老板肯定喜欢你.

网友F:
三菱F1,只是以前在机器上看过,没用过,前几天还有客户要改程序,经ZCMY指点用手编组合用,手编加转换的价格不低,客户正在犹豫。
昨天还有个客户用PLC直接带交流接触器,PLC烧坏后直接怪罪我们质量不好,跟他说明都不听。

网友G:
我用富士的PLC7年了,没用中间继电器直接驱动接触器,至今正常

网友H:
我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两年左右,还没有遇到PLC坏的情况

网友I:
继电器故障是很正常的,关键在设计使用时是否考虑周全。
C20老不老,还有人在找。关键在皮实,cpm1a功能强吧,使不住----老坏。
cpm1a为什么爱坏?你看看它的继电器与C20比查远了。
我认为使用晶体管的比继电器的要明智,成本追加2-300,好处多多。
cpm1a的dc24v能不用就不用,它和机器里的共用一个,坏大方了又要400多,不值。

网友J:
plc稳定性很高,我还没有见到过有坏的,电源倒坏过一次!

网友K:
谢谢楼主的经验!
初与安全考虑,大一点的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安全!

网友L:
我喜欢用晶体管输出的加外接继电器。

网友M(2012-08-26):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不喜欢PLC输出点再加中间继电器;
负载短路的情况有时是没办法预防的;
所以我们做的一般全是加的,尤其是带电磁阀的,尽管负载很小;
销售出去的也尽量告知终端用户加中间继电器;
版主这么做是对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也许接触的不是太多,总结这些年来所见到的PLC的部分故障,供参考。
1.三菱F1  PLC,可能是用的年代太久了,继电器坏,坏了又换,只到换到报废。输出负载是继电器,比一般的型号大一些,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同一类型的机器有六台,几乎差不多就二年内全部故障,也就是寿命到了。
2.同上机台,CPU故障。如此有三台。以上看来,本型号的寿命最多8年。
3.OMRON,电池报警,换电池OK。这也说明机器要经常检查,特别是使用多年的机器。每周必须检查一次,如果出现电池没电,一旦丢失数据这可不是小事。
4.富士PLC继电器坏。负载为普通继电器,如此同类机型也有三台。均在相距不远时间内坏掉。使用寿命约8年。
5.OMRON-CPM1A丢数据,因车间淹水(与PLC无关),莫名其妙程序丢失一部分。到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6.自己动手装新机。PLC是OMRON-CPM1A.负载外接普通时间继电器,连烧两个触点,触点被粘死。取下通电试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会烧触点不得而知。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负载和中间继电器差不多。
7.烧输入口,这样的事见到有四台。在使用过程中故障。
8.输出继电器坏得最多是电梯,一般电梯PLC的负载都大接触器,损坏机率很高。
9.高压击穿。见过有三台PLC被380V击穿。
10.一台机器故障,打开程序看后发现,并联的继电器动作,而其中的一个条件成立就是没反应。换成其它地址OK。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PLC被380V击穿这个应该是人为的原因了